[MACBOOK]
求助 10年15寸macbook pro 改显卡

楼主(2017-01-08):
模具型号  1286  主板型号820 2850 a  显卡门。之前做过显卡重植之后一个多月吧又出现了。想问问可不可以改核显,第一代核显性能一般,但高清没压力。也基本够用了。总好过重植再返修。有改过成功的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改 集显的  修显卡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A:
你换一个新的显卡不就搞定啦 现在新的显卡都是改良的 很 耐用的  一般
扛一年没有什么事情的

网友:
改集显只能用苹果哦,WIN7还像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个新的显卡不就搞定啦 现在新的显卡都是改良的 很 耐用的  一般
扛一年没有什么事情的

不知道是不是改良的。刚去【迅维】官网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改良的。刚去【迅维】官网换。

换显卡还可以去【迅维】官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还可以去【迅维】官网换?

【迅维】快修

网友:
改集显  有很多 功能用不了,

网友:
换显卡还可以去【迅维】官网换啊 怎么换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