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L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7-01-08):
这几天碰到一块主板 华硕X550CL 最初故障是是不触发,更换EC后可以触 发。但是触发后到0.06 就不上去了,不掉电。像是短路了。0.06的时候再测待机35V ,3V,只有1.75,而5V,只有0.65V了。当断开内存VDDP供电 即去掉pr8310 后电流可以升到0.12 。出了11.05V,跟1.8V。起初以为是内存供电芯片问题。(此机器的内存供电、芯片是UP1565p)

换过内存芯片也一样。到此思路没有了。不知道怎么修了。装上电阻PR8310.就短路。对了,是板载内存。会不会是板载内存出了问题 。。

网友:
触发后到0.06 就不上去了——就能判断出是短路了吗??

网友:
  新年 顶你  发财  如意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去看看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主要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发后到0.06 就不上去了——就能判断出是短路了吗??

网友:
建议你换个 CPU试试

网友:
看看高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