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dell 5437 触发到0.056

楼主(2017-01-08):
机器摔过,能触发 有3 5 v   内存供电。显卡  cpu都没有供电,由于新手,请大神指教思路,怎么修,先查哪路供电,或者上电时序,i5四代  独立卡

网友:
另外补充说明  拆机有两个铁片掉出,后面发现还报警三声

网友A:
都没有出电压,查查IO,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出电压,查查IO,南桥

这个板只有一个显卡,一个板载cpu, 电业只有  3  5v  和内存正常,其他无短路,电流触发到0.056!
现在该出什么电压,然后是什么

网友:
明显主板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只有一个显卡,一个板载cpu, 电业只有  3  5v  和内存正常,其他无短路,电流触发到0.056!
现 ...

显卡,二级转换电压,最后cpu电压

网友C:
先把CPU之前的供电修正常

网友D:
查二级电压 这电流二级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CPU之前的供电修正常

cpu 之前的是 先是显卡 然后是二级电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二级电压 这电流二级电压没有出来

二级电压指的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