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帮助这个色环电阻的阻值?同时咋读?多谢!

楼主(2017-01-08):
(图片)

网友:
4.7欧......

网友:
举手之劳..........

网友A:
4。7欧姆,这个电阻是待机电源上用的吗?

网友:
从左向右看色环吧

网友B:
从电阻的阻值和大小可以判断为保险电阻

网友:
黄紫金金 47 金—1   4.7欧

网友C:
应该是3.6o的吧电源上用的吧

网友:
4.7欧的吧,误差5%

网友:
4.7欧的没错!

网友:
第二环 有点不象紫 看着像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电阻的阻值和大小可以判断为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 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6o的吧电源上用的吧

3.6 欧 是怎么读出来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保险电阻 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保险电阻阻值一般很小2欧姆左右,也有像楼主这样4.7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电阻阻值一般很小2欧姆左右,也有像楼主这样4.7欧姆的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4.7欧姆的  第二环是紫色

网友:
应该是4.7欧的,应该当作四环的来看就对了

网友:
楼主的电阻是何板上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欧姆,这个电阻是待机电源上用的吗?

是变频器上的开关电源部分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