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点不亮

楼主(2017-01-08):
联想CFM1D3M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显示,测内存的条件都正常,但就是点不亮,桥加焊无效

网友:
楼主为甚不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基本都bios要先刷一下的 不行的话 我会查查外设看看

网友:
bios和外设都有可能,一般是bios

网友:
説的好笼统啊,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先刷BIOS,另外此板在IO芯片附近有个MSI专属DEBUG接口,你最好找个诊断卡来试试,看看不上内存档什么码,上了内存档什么。V星主板,USB的8脚芯片供电没有,也会当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