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Iphone4s 播放声音时就黑屏

楼主(2017-01-08):
进水Iphone4s 播放声音时就黑屏,
可以使用微信可以录音,但是播放别人发来的语音信息后就立马黑屏,系统并没死机重启,只是显示屏黑了,按一下电源键,屏就亮了。,像是音频功放电路有漏电问题,还没折开这个屏蔽罩看的。

网友:
音频坏了

网友:
这机器还修啊  老人机了都

网友:
松香法最好  这种情况是直接短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哪里短路了   你用烟熏法就好了

网友:
短路  相当于按了电源键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洗刷刷后还没这样, 正在找原因。。。。 录音正常,播放 就黑屏,,播放声音 为啥 就短接了 电源键似的? 是不是在 电源键 电路上找 和 音频电路 有交集的地方来排查??

网友:
功放音频先查F

网友:
我也是怀疑音频功放芯片,但是观察,附近没水渍, 我没法发图片?? 音频功放 供电是电池供电, 供电输入 不会短 不然无法开机,播放声音才出问题,SPKAMP_EN 功放使能时才挂的,可能是ENable 之后, 音频功放开始一工作,就把供电拉底导致的,C748 C749 C89 这些最值得怀疑。 音频输入信号 和 输出信号线路 短路估计也会吧?

网友:
SPKAMP_EN 是直接来至CPU 么 还是音频芯片?

网友:
哈哈,查CPU , HOLD_KEY_BUFF_L  (AA4 ) (开机键)   SPKAMP_EN (AB3 ) (音频功放使能)  这2个是邻居啊。 难道CPU短了, 还是引出来线的在某个位置短接了。 一旦SPKAMP使能时,就相当于按了开机键 ???????

网友:
音频ic 从装看看啊

网友:
我的手工不行, 还没到 随便折 随便安装的 地步,

网友:
是不是感应问题?默认成听筒熄屏播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