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205ta bios

楼主(2017-01-08):
机子型号 x205t
板号X250TA 2.0
cpu sr1ub   z3735f
机子的故障的灰屏不显示  从官网下载bios合成  绝对可以显示

网友:
建议把型号贴纸拍照。。CMOS设置里边拍照。

网友(2017-03-26):
用什么型号的 来写啊

网友A:
我用大的那种芯片写了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大的那种芯片写了没有显示

不可以的  如果要换bios芯片 要刷OTP版本 你要找华硕的OTP加上去

网友(2017-05-20):
我现在也在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B(2018-09-28):
不显呀,显个毛线,我下了个原厂的就可以显了

网友(2020-04-16):
引用 网友B:
不显呀,显个毛线,我下了个原厂的就可以显了

那就麻烦你分享一下你那个可以显示的。

网友(2020-06-16):
正在找3735的BIOS

网友(2021-02-07):
可以亮机 刷完亮机一次关机在开 电流卡死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