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楼主(2017-01-08):
屏幕接口有个滤波电容烧了 拆掉可以开机  需不需装

网友:
你不是干维修的吧

网友A:
基础知识为0  所以来请教

网友:
能用就不用管了

网友:
屏幕的 19V 滤波电容  怕再出什么问题 不稳定啥的  所以来问下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为0  所以来请教

不用装可以

网友:
拆甩掉 就可以了。。。。 通病 ,屏幕接口 短路

网友:
对顾客负责点,对工作认真点,装吧.

网友:
这个求助…… 最好换个上去

网友:
想装就装 不想装就不装

网友:
你也是牛逼   好好打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不需要装,y470通病就是烧屏接口的电容

网友:
这世道乱了,不是维修人员也买工具自己折腾了

网友:
直接拆掉就OK,不需要装,通病

网友:
你装的以后那地方还是会烧的。   我的钱让你给赚了

网友:
想装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