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睿400W杂牌电源,用料是多么的省,这还叫电源吗?

楼主(2017-01-08):
品睿400W杂牌电源,我看黑壳挺新的,接电脑测试都正常,我就在旁边喝茶,不一会显示屏一黑一亮,差不多5秒一循环.
我还以为是显示器坏了,换一个上去依旧,确认不是显示器问题,可能是电源,测下一个电源,无此情况,确认电源问题,
一边拷机,一边就把它拆了,发现一看,这是叫电源吗,用料这么省?

这个电源 输出滤波电容 一路一个,输出线就1路 我用转接头 测试的 IC上边 有3个电阻 好像是剪掉的,应该是设计上有缺陷吧,专门去掉的,
我测试平台 2个厚盘2个光驱,一个独显.是不是负载过重 导致黑屏一闪一闪的?
这么垃圾的电源,懒得研究了,卖废品了

网友A:
深圳生产的垃圾货,害死人

网友B:
山寨电源都这样的,多拆几个就知道了

网友:
山寨电源就这样

网友C:
塞铁块的钱都省了,

网友D:
还有山寨电源上面均压电阻都没有的
2个电容上面的电压相差很大
我装了2个电阻上去,电压平衡了可是变压器还是哮叫
我怀疑出厂就这样,直接扔垃圾堆了。

网友E:
还标称400W,估计一半都不到,,,

网友F:
现在电脑功率小了,山寨电源的市场还是很大,给客户介绍个上百的电源,客户都嫌贵,只能是,好电脑,好客户,给他好电源。

网友G:
试试散热片能不能切肉

网友H:
用料这么省的电源很多的
不止你这一个牌子

网友I:
山寨电源都是这样,电容的容量估计都不够,大电容能用100uf 都不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还有山寨电源上面均压电阻都没有的
2个电容上面的电压相差很大
我装了2个电阻上去,电压平衡了可是变压器 ...

人家的均压电阻是集成到电容里了。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容,漏电电流很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脑功率小了,山寨电源的市场还是很大,给客户介绍个上百的电源,客户都嫌贵,只能是,好电脑,好客户 ...

好多都这样,号称额定功率500瓦,峰值600瓦,仅售159元人民币。

网友D:
批发价没有159这么贵吧 卖东西品牌的赚不了多少 要我卖我也卖山寨的

网友J:
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脑功率小了,山寨电源的市场还是很大,给客户介绍个上百的电源,客户都嫌贵,只能是,好电脑,好客户 ...

这就叫什么人喜欢什么样的货。

网友L:
这垃圾还400W?垃圾把板都弄坏了,

网友:
这不就是电源的吗 只不过做工 不好吧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深圳生产的垃圾货,害死人

一般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电源都这样的,多拆几个就知道了

这个按碰到的 很多的

网友:
要不就不叫山寨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塞铁块的钱都省了,

售价低啊 全新的 才40进价 有人都卖1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山寨电源上面均压电阻都没有的
2个电容上面的电压相差很大
我装了2个电阻上去,电压平衡了可是变压器 ...

一般来说 均压电阻不会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标称400W,估计一半都不到,,,

有高手 好像说 13007 肯定上280W 但是变压器 后级用料 估计也就200W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脑功率小了,山寨电源的市场还是很大,给客户介绍个上百的电源,客户都嫌贵,只能是,好电脑,好客户 ...

版主说的太对了
低端机 客户不愿意出钱 上贵的电源
就这个电源 有人都卖12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试散热片能不能切肉

这个 估计厂家应该做过测试 能薄到什么程度 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料这么省的电源很多的
不止你这一个牌子

是的 牌子多着呢 杂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山寨电源都是这样,电容的容量估计都不够,大电容能用100uf 都不错了。

好像 电容表 测试 470有200多 330 有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人家的均压电阻是集成到电容里了。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容,漏电电流很大

人家的均压电阻是集成到电容里了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多都这样,号称额定功率500瓦,峰值600瓦,仅售159元人民币。

什么牌子 没见过啊 一般都是标示450 400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批发价没有159这么贵吧 卖东西品牌的赚不了多少 要我卖我也卖山寨的

是的 山寨为什么有市场 还不是便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可以对比早期的 山寨 做工还是可以的
现在是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就叫什么人喜欢什么样的货。

是的 爱便宜的人 就喜欢这样 反正看外观都一样 也不懂
不坏都是好的 换好电源 要是时间短坏了 客户还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垃圾还400W?垃圾把板都弄坏了,

好像 一般情况下 也不会的吧
不过相比品牌的 出问题的 几率大啊
可能烧板子

网友N:
不省没利润,我这里有个专门做这个的渠道商,这种电源全新才38块一个。这样的价,能指望它有什么好的东西在里面吗?

网友O:
这种垃圾电源,给我的印象就是,有时候硬盘卡卡响,以为是硬盘坏了,换个SATA插头马上又好了,时间一长硬盘就挂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一般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

最近很少看到你修电源了?修完了?

网友:
小心版主扣分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省没利润,我这里有个专门做这个的渠道商,这种电源全新才38块一个。这样的价,能指望它有什么好的东西在 ...

才38 比按这还便宜 按这边40 一分价钱一分货吗

网友P:
价格便宜嘛 便宜 自然就简略 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垃圾电源,给我的印象就是,有时候硬盘卡卡响,以为是硬盘坏了,换个SATA插头马上又好了,时间一长硬盘 ...

反正是硬盘杀手 正常情况也能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最近很少看到你修电源了?修完了?

是的 没什么电源修了
电源太多了  回收加同行换的 都接近百把个电源了
得处理了

网友Q:
这电源还是不要用为好,功率太低,一般带不起现在的电脑的

网友R:
一分钱一分货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才38 比按这还便宜 按这边40 一分价钱一分货吗

是的,一般这样的电源,我都是给那种G31G41的老机器用用,收个70-80元。一般装新机,集显平台最起码是70元以上进价的电源才敢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Q:
这电源还是不要用为好,功率太低,一般带不起现在的电脑的

现在的CPU 功耗很低 一般地段配置没问题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R:
一分钱一分货也就只能这样了。

是的 一分钱一分货 到什么时候 也不会变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是的,一般这样的电源,我都是给那种G31G41的老机器用用,收个70-80元。一般装新机,集显平台最起码是70 ...

现在装的 h81 按也用这样的电源 一般情况下 用个两三年 没问题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现在装的 h81 按也用这样的电源 一般情况下 用个两三年 没问题的

每个人使用习惯不一样,这样的电源,我感觉是就在卖人品。

网友Q: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CPU 功耗很低 一般地段配置没问题的

就这用料,稳定性还是令人质疑的

网友S:
山洞里出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了,叫做省得就省!

网友T:
杂牌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U:
4  50块的 都是这样的电路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是的 没什么电源修了
电源太多了  回收加同行换的 都接近百把个电源了
得处理了

是啊,电源太多了销路就是问题,很多电源都是电容鼓包,风扇坏,小问题多,我这也快百十个电源了,有些外观比较破的,修好了拆了卖废品了,我一个亏2-3元卖了,数量多了,也亏不少,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是的 一分钱一分货 到什么时候 也不会变啊

我现在都是挑着买点品牌的,杂牌的都不买了,除非外观很新的,昨天买了2台 50寸超薄创维破屏的液晶电视,一台80元,一台50元,不知道是不是买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价格便宜嘛 便宜 自然就简略 元件

是的呀 一分价钱一分货
价格便宜 拿来的 好的质量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每个人使用习惯不一样,这样的电源,我感觉是就在卖人品。

就是在赌运气啊 反正厂家三年保修
换下 给客户报一年
按这边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就这用料,稳定性还是令人质疑的

肯定能用啊 就是时间短点 出问题几率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S:
山洞里出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了,叫做省得就省!

厂家 肯定 计算过 那些能省掉 不影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杂牌都是这个样子的

杂牌也有做的好点的电源 价格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4  50块的 都是这样的电路的

主要是价格便宜吗 就有优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啊,电源太多了销路就是问题,很多电源都是电容鼓包,风扇坏,小问题多,我这也快百十个电源了,有些外 ...

我这也快百十个电源了
这么这么多 是收来的吗 还是客户换下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就是在赌运气啊 反正厂家三年保修
换下 给客户报一年
按这边都是这么干的

我这的渠道商只给保一年,因此我们对外都只保10个月,都说明的。不接受就换好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都是挑着买点品牌的,杂牌的都不买了,除非外观很新的,昨天买了2台 50寸超薄创维破屏的液晶电视, ...

液晶电视也修了吗 厉害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这的渠道商只给保一年,因此我们对外都只保10个月,都说明的。不接受就换好的电源。

按这边 都包三年的啊 你的那时间怎么这么短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按这边 都包三年的啊 你的那时间怎么这么短

质量差呗,保久了渠道自己会有问题,所以只给一年保。不过因为便宜,用的人也不少。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质量差呗,保久了渠道自己会有问题,所以只给一年保。不过因为便宜,用的人也不少。

优势就是便宜啊
按也卖很多 质量 也还可以 有的也用三年多 没坏呢
信赖 微风动力 凌霸 三种 以前进价60 现在是50一个
包三年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优势就是便宜啊
按也卖很多 质量 也还可以 有的也用三年多 没坏呢
信赖 微风动力 凌霸 三种 以前进 ...

我这里卖过不少,坏的几率也比较的高,大概100个里面有十来个是过了质保期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里卖过不少,坏的几率也比较的高,大概100个里面有十来个是过了质保期后就不行了。

那时间也太短了什么牌子的 看样子 质量 不行
按这边 还可以 都能成过1年

网友:
现在的人就是要便宜,,便宜从哪里来,肯定从材料上省下来,质量也就下来了

网友:
真是为了便宜什么都敢做,真心让看了害怕

网友:
现在的电源越来越垃圾了。现在杂牌的电源我都不用了,都是用长城或是航嘉的

网友:
所以说,品牌还是重要的。

网友:
开关管没用13003就算他还有点人性

网友:
我手上还有用13005的电源呢,一看高压整流就知道不是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