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304板号820-2375-A

楼主(2017-01-08):
故障:开机屏幕会闪,到了登录系统要输入密码时候还是闪呀闪,直到变成暗屏(有图像无背光)分析:下载此型号的电路图点位图。查U9750的 开启LCDBKLT_ENA_RC 有3.3V 正常,BKLT_PWM亮度调节3.3V正常。VIN有7.2到8.6V跳变,正常应该是8.6v左右
           跳变时候屏幕会一闪一闪的,就是一下亮一下暗。本想查VIN为什么会跳变的时候,无意间发现J4100有腐蚀。J4100排线是接蓝牙和WIFI模块的。心想是不是            是J4100的问题,于是断开J4100后开机测试屏幕正常。开了半个小时都不暗屏了。故障解决。。于是和客户沟通用外接USBWIFI但蓝牙不用,客户同意了。
          附上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观察仔细,就是胜利。

网友:
捡 死鱼啊  这么好修啊

网友:
换一个J4100那不是更完美。

网友:
J4000上具体的什么信号引起的,楼主分析信号了木有

网友:
点位图打不开

网友(2017-02-14):
这个点位图我也打不开

网友A:
是兰牙模块拉低其个供电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兰牙模块拉低其个供电引起的吗?

是的,拆除后就可以了。

网友:
以后要经常进来学学

网友:
wifi 修好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