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时序图,是不是CPU出来的时候,后面还有两个电压没出来是正常的

楼主(2017-01-08):
(无正文)

网友A:
CPU应该是排倒数第三才出来的吧,我这个机器HP450  0.17电流,三个电感没出来电压,包括CPU供电电感电压

网友:
为什么不参考英业达其它电路图的时序图和7系列的标准时序

网友:
你确定这是通常说的“上电时序”?

网友:
你这个是电压分布图,不是时序

网友:
0.17 不会是通病吧,之前也遇到过一台也是0.17不动,最后解决了是1.8V引起后面的时序。

当初用万用表测供电,开启信号都有3.3V认为是芯片的问题,结果换了还是一样,然后用示波器一测原来是供电的问题,是3.3V转换电压出了个迎时导致1.8v出不来 ,找到转换电压的长管一查G几只有7.3V,7.3V是来自于15V升压电路 最后换了D6997 15V电压就出来了, 再次开机完美亮机。

网友B:
楼主你查查看是不是跟我遇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应该是排倒数第三才出来的吧,我这个机器HP450  0.17电流,三个电感没出来电压,包括CPU供电电感电压

不是

这个图 不是上电具体时序 不能根据位置来推断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查查看是不是跟我遇到的一样。。。

是这样的,不过我的大多数还是能开机的,我都没注意那个1.8V不起眼的电压,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你的图不对,这个根本就不是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