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电流1.14不亮机,加焊过显卡和刷过BOSS都不行

楼主(2017-01-08):
(图片)

网友:
你的铁壳MOS 没有坏???????

网友:
抓下关键的波形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没刷好

网友:
内存条件呢   BIOS刷对了吗

网友:
说详细点啊 内存排阻有波形吗?  集显供电有吗?

网友:
别忘了换个U试下

网友:
上个诊断卡

网友:
换个人修就好了

网友:
显卡有没挂了?有的显卡加焊不一定行的,要重植才行的》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   当时很无助 无奈  可能得换显卡吧 修出来给说下结果

网友:
看是否跑码,测SMBUS总线大概判断是否过了内存。

网友:
这电流应该是跑码吧!

网友:
B460 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显卡坏了吧?有没有重做?

网友:
我也遇到过,楼主解决 了没

网友:
打一下CPU供电的波形

网友:
刷bios,抓波过内存后,再抓显卡屏波,然后显卡供电时钟复位数据,显卡芯片组。

网友:
刷BIOS,查显卡工作条件,换显卡

网友:
内存过了吗?

网友:
原来什么故障

网友:
电流才1.1A 肯定是不亮机的。。。。换下龟壳试试。。。处理器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