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usb轉ttl小板哪個好

楼主(2017-01-08):
隨然來這論壇很久了
也下載不少軟體
但是不知道是2303小板的問題\
一直看不到進f3
我想很多新人菜鳥都跟我一樣
買了小板都沒用到效果
像是我diy改了可以用wd盤
最後wd1640還是被我給寫死rom
我查過我那小板是2代 2303版
好多年前的小板把WD 1T盤好盤給寫死
結論是USB轉TTL小板很重要
買到好的修好盤
買到不好的修死盤
淘寶他們只負責賣不負責教
只能上論壇找高手問問題
而我的問題是想修ST和WD
有通用好用的小板了嗎
論壇分享軟體的很多也下載了很多
但都無用武之地
買不起PCI3000或MRT
就看看小板子可不可以也修好盤
有誤會請高手們見諒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板子。淘宝买了2个,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超级终端都连接不上了。一直以来也不会测试这个板子。串口调试助手,我都没搞明白。曾经按Ctrl+Z有过反应,后来就没反应了。

网友:
我不管连什么串口都是那一种,没见过他们说的不兼容。

网友:
自己拿条好一点的数据线,剪断一头,另一头搞压线端子吧.

网友A:
我在这个帖子里说的情况有人知道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2047-1-1.html
以前12代盘是出指令的,一切正常,不知现在为什么不出了。只能修10代盘了。
我手头有好几个12代的盘,苦于现在不出指令,不知是否有人了解原因,即使给几个可能的方向也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这个帖子里说的情况有人知道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2047-1-1.html
以前12代盘是出 ...

我又买了一个,可以使用,原来的看样是坏了,只能用来修10代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