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25可以装WIN7吗

楼主(2017-01-08):
A1225,820-2491,开机选择WIN7启动盘就会卡住不动,苹果系统和WIN8系统可以装进去。
刷过BIOS也不行,有修过这款机子的吗?
可以装WIN7吗?

网友A:
15年后的装不了WIN7了,UEIF引导很麻烦。

网友:
新款的苹果 装不了 WIN7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年后的装不了WIN7了,UEIF引导很麻烦。

不是新款,是09年

网友:
做32位试下。

网友B:
看BOOTCAMP里面提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BOOTCAMP里面提示的

BOOTCAMP里没提示,可以正常安装,但是一重启就卡白屏那了,不从U盘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