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不开机 按开关没反应 无电流

楼主(2017-01-08):
监测到开机排针无1.8伏 对地组织500多 求助高手给个思路啊 电源换过2个了

网友:
查下这个电压为何没有 查下电源的基本条件 希望有修过的给你指点

网友:
上拉电感测一下两端是否有开路现象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看下图纸 1.8哪里来的 追下去

网友:
按着那个无电的路直接 电路图  跟着走  测  看那一路问题

网友:
电源有输入电压吗

网友:
查下此信号上拉电阻吧

网友:
跟线查查上拉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开关那会有一个上拉电阻的  你看点位和图纸上 对比找到 看是不是掉了

网友:
这个开关电压有上啦电阻的,你看下上啦真不正常。

网友:
警告一次,在到处灌水,账户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