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有黑白横竖条纹

楼主(2017-01-08):
   朋友的华硕K41V坏了,买了个新的,旧的有个屏,心血来潮淘宝了个笔记本屏改装套件,买家设置后再发货,回来接线,屏幕显示是黑白横竖条纹,咨询卖家,让朋友先试试把驱动板的电压充5V跳到3,3V,照旧,卖家就说屏坏了,朋友找到我,看了下,没办法确认屏的好坏,他的笔记本主板是显卡门事件修理过2次,之后再次显卡问题找过几家都说没法修,自己拆了零件用,CPU和内存都不见了。因为笔记本屏的接口不统一,自己也没法测定,本地修笔记本的不愿意单独修屏

网友A:
楼主该上个花屏的照片看看多好,能帮你判断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上个花屏的照片看看多好,能帮你判断一下。

系统是Windows10的,论坛说不能上传更多的附件,图片有,3,6M,没法上传,在想办法缩小体积,自带的画图没法缩小空间

网友:
本地修本的 不修屏 你可以找他们测试下 确定下故障位置啊

网友:
你们那个地方修屏没什么市场吧

网友C:
黑白条纹应该屏有问题

网友:
两种情况,1是程序不对,2是屏有问题,,这些都要用排除法来排除

网友:
我有10张 14的 厚屏 一个牌子的  开机白屏 应该是通病 有人懂的没有呢  这个牌子的 多是这故障 开机白屏 很多种机器上用这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是Windows10的,论坛说不能上传更多的附件,图片有,3,6M,没法上传,在想办法缩小体积,自带的画图 ...

看图软件是在干嘛的,,,修改一下分辨率到800*600都可以,,,改好保存你就会发现只有百来k,,,我们是看大致的症状,,不是要数像素点

网友:
用qq聊天窗口在截一下图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终于用拷贝屏幕的方式上传文件,之前文件大小不到3M,但论坛总是不允许上传不知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白条纹应该屏有问题

已经上传图片了,请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上个花屏的照片看看多好,能帮你判断一下。

已经上传了图片了,请看看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