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7750总烧场管

楼主(2017-01-08):
刚开始是没有核心供电,用表测得有一项供电上管G对地21欧姆,断开驱动电感测得电源ic漏电,该电漏芯片是APW7098.换了一个新的上去,0.9v供电出来了,然后装上开机,成功点亮,手贱想摸一下电源芯片温度,不小心碰到了场管驱动电感,直接短路保护了。于是有了下一个故事。
  找不到原型号,查资料得知是30A的上管,找个一对50A的上管,焊上,0.9v电压恢复,上机点亮,跑3d,刚进去尼玛又短路了,这次是另一项短路,本着换场管原则这次把两项供电的上下管共8个全换了,0.9v又恢复了,保险起见上测试电源显卡空载,用手感觉场管温度正常,再上机…………。恭喜你,又烧了,郁闷求强大的群友吐槽一下现在怎么办!!稍后附上供电芯片图纸

网友:
供电IC坏了  换个看看

网友:
怎么老烧?换和不够彻底吧

网友A:
一把烧场管 你要检查旁边的2R2 保护电阻  和驱动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把烧场管 你要检查旁边的2R2 保护电阻  和驱动IC,

驱动ic新换的,手头上就一个了,保护电阻也查了没事,两项供电驱动对地也打值了都正常现在场管烧了好几个,都没有信心了

网友B:
那得把供电场管换一样的,再换个电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得把供电场管换一样的,再换个电管芯片

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手上没有原型号的,只有等配件了另外刚才查了一下这个板子的fb脚经过两个电容后就悬空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就是这发贴怎么上传图片,朋友能告诉我一下吗?谢谢,我想把图发上去大家好叁考一下

网友:
点高级模式,进去再点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烧的那组MOS,可以拆了不用

网友:
看看主芯片是否短路

网友:
主芯片是否换好?换不好也是会造成烧MOS管。

网友:
能产生一会烧 应该是主芯片不行了

网友:
我有块560TI,也是总烧显存供电IC,换个新上去半个钟就烧,顺带把显存也干烧掉几颗,彻底报废了

网友C:
这卡我不会放弃的,有消息了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卡我不会放弃的,有消息了告诉大家

楼主有维修精神

网友C:
此卡己修复,今天芯片到了,细心装上,检查没问题通电后0.9v再次恢复,这次借来一个医用红外测温枪,测试板上工作一会儿用测温枪发现一路输出的电感温度有点高,恐烧场管立刻关电源,重新打值,两路各位置基本一致,维修进入疆局。
  仔细研究电源芯片外围电路,突然发现图中芯片comp脚的外接电阻附近刚才的残留的焊膏有轻微的融化迹象。用表测量发现只有190欧母,且很不稳定有时有500多,参照图纸该电阻应为2k,想着试一下吧,找了一个1900的焊上,开机测温一会儿基本没异常,装主板上,开机点亮继续监视了十几分钟,没有异样,装驱动,跑3d,刚才温高的那一路温度微微高于另一路,但成功运行了一个小时没有再烧场管,其中还跑了十分钟甜甜圈儿,看来应该修复,告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把供电芯片一并换了再说,

网友:
检查与上管G级相连接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卡己修复,今天芯片到了,细心装上,检查没问题通电后0.9v再次恢复,这次借来一个医用红外测温枪,测试板 ...

恭喜楼主了

网友:
短路,应该是芯片里面的电路直接短路了,导致mos管一上上去就在一个高电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