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4.2通病一起来,已被笨笨地修复

楼主(2017-01-08):
昨日收到一联想原装主机,故障是点不亮,无报警,换电源内存等简单测试无果,也试了CPU,都是好的,看来铁定是主板问题了
拆下测试

更大供电什么的大概瞧了瞧,没发现什么大的发现就打发客人先走了
然后逛论坛,搜出一堆刷BIOS的解决办法,但想想这问题不像是什么滴滴两声的那回事,
后来下了个电路图,继续查供电和复位
虽说有电路图,主板上大部分零件也有丝印,但还是头晕目眩,谁叫自个还是个新手哈
就暂时放下了,出去放松一下

-------------------------------------------------------------------------------------------------------
隔天,闲时再来,其实准备是要刷一下bios的,后来发现有突破口,一个叫Q3小六角不对劲,
顶上破了个小口,用放大镜才能注意到的,上面写着AM-4,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电路图中找了一下,好像是两个三极管整合到一起的,还真不懂怎么叫(还请大神赐教)
电路原理还是很懂,5脚电压也是0.8V,呵呵忘了,测得3脚电压0.08,应该很不正常吧是5脚不对还是3脚不对,凌乱中

3VSB过来5脚也就是B极是高,3和4要导通接地,3脚0.08也是正常啊,
又或者VRM_PGD_R过来的2脚电压是1.04V为高,导通1和6接地,拉低3VSB,使得5脚为低,截止3和4,让VCC3+拉高VRM_GD?这样才对?

总之最后的VRM_GD应该是个高电平吧,拆吧,但这个小东西还真不好找,实在找不到
准备试试把3脚抬悬空,看看VCC3+是不是能直接拉高VRM_GD
没想到手一抖一用力,DUANG~··破了个小口的那边2脚直接断了,一不做二不休看来只能整的拆掉了
缺了2脚的小6尸体

又找了一圈,没找到一样的,也搜不到型号,
后来搜出了个神贴“联想原装机通病,一天3台都是同一个地方坏了惊呆了
原来Q3什么的,直接拆掉就可以了·····心中践踏过一万只草泥马···

哎,谁叫自己新手啊,有时间还是多逛逛论坛,看看精华贴,才是正道啊···
上电点火···滴滴两声································刷BIOS的节奏
刷BIOS还是简单的,只是技术功夫真是烂到没朋友,把U927的1脚底的线搞坏了,幼小的心灵一次次被草泥马践踏着···
对着图纸连到一个R401的电阻到桥的,没办法,直接飞一条短线,勿喷哈

刷好,亮机,又有新问题了,Error ooce什么,大概是讲什么ID无效的

据说要重刷对的BIOS,最好是原机备份的,可是看到那个被凌辱过的U927,就毅然放弃重刷了
摸索了一下,进DOS编写了一下就可以了,步骤放着下载吧
至此中午测机到现在,无问题明天交货哈,

希望大神们能总结一贴此类直接取掉某个通病零部件,就能秒杀的主板例子,
自己已知的还有华硕H61系类的小八角,CPU那边一个,内存那边一个哈

自己重新编写串号经验和工具:

网友A:
你那个编写程序吗,挺厉害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编写程序吗,挺厉害的啊

不是编写,只是修改一下,把串号添加进去就搞定了

网友C:
你说的那个双二极管,统称复合mos管

网友D:
楼主飞线太粗了,飞个细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那个双二极管,统称复合mos管

谢谢学习了,用起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线太粗了,飞个细的就可以

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E:
楼主不是用户风枪吗还会搞断线?

网友:
理论已经可以了,焊工得须加强

网友:
学习了 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是用户风枪吗还会搞断线?

基本已经吹下来了,要用镊子加起来的时候没注意1脚还粘着,用力有点过了就悲剧了

网友:
台板除了芯片  别的对焊工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编写,只是修改一下,把串号添加进去就搞定了

Q3: 双小信号开关晶体管 CMKT3904
就是两个独立的三极管,一个三极管三只脚,两个三极管6只脚。。。。绕口令

V星经常使用这个的

网友(2017-02-20):
楼主这焊工 可以保证客户的主板 只能自用了

网友:
能亮能用就行了.

网友:
你那个突然发现 就像灵光一现 还真是厉害   呵呵

网友:
刚刚就修了一台  无复位的  就是这个小六角的问题

网友:
技术很烂,朋友还是挺多的,飞线着实不雅。

网友:
这个工具好用吗?

网友:
找到图纸了还在疑问六脚小管这问题看图纸不难解释,这个六脚小管最好是装上可能临时不会有问题当初厂家设计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修过两块,确实是通病

网友:
呵呵,楼主的拆焊U927的飞线的焊工实在不敢恭维,但这更高级别的重新编写串号,实力还是不敢小觑!

网友:
我也有快这个板子。直接刷bios。搞定的。

网友:
看了有看,没啥收获·····

网友:
用漆包线飞啊,做好隐藏

网友:
Q3是起啥作用?直接拆掉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样改得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