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 一体机进PE到进度条死机

楼主(2017-01-08):
此机器进系统蓝屏 进PE死机 裸板进也是一样 刷了南桥的BIOS故障一样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的  跪求思路

网友:
换内存测试

网友:
亮机蓝屏,死机一般都和这三大件有关系,CPU,内存,显卡,有时候也要排除下系统驱动

网友:
现在的CPU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内存  CPU换了也是一样 加了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
主要现在是进PE到一出滚动条死机

网友:
南桥什么型号

网友A:
NH82801GB的南桥   G41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NH82801GB的南桥   G41的北桥

换南桥吧 gb的桥容易坏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换南桥好了

网友:
不是南桥就是网卡声卡芯片

网友:
先排除网卡,声卡这些简单的,再查桥

网友:
外设没问题就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是南桥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