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吃尘十年南京AK47万用表整机无反应

楼主(2017-01-08):
误会测电压档。查遍电阻无大变值,只有这个元件有些异常。正328欧反480

这是肖基二极管?耐压几V。阻值怎样才正常?

网友A:
板上没标型号吗

网友B:
装个4007上去试试看。

网友C:
这么长时间没用换个吧

网友D:
没有反应的话,还是先检查一下表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反应的话,还是先检查一下表头吧。

1k档测表头可以摆到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没标型号吗

小厂出的成本压缩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4007上去试试看。

4007不是整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长时间没用换个吧

旧货复活也是一种乐趣,这表有感情了,弃之可惜

网友:
这个是2AP9二级管,过去用于检波用的,可以用3AK型的三级管BC或BE结来代替。

网友:
反向测量应无穷大,正向为几百殴就正常。

网友:
这样鍺二极管坏了

网友:
这个万用表好老啊,好像修彩电的一般使用这个东西,古董一般的万用表

网友(2017-02-24):
那个是保护表头用的2AP9二极管。可以用1N60、1SS99或者BAT54来代替

网友:
先看一下万用表的表笔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话就是这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
有时间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