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Ω电阻换掉原电路4.72K电阻,成功修复AP945C没复位(适合新手)

楼主(2017-01-08):
病      况:  没复位。治愈药物:  换掉与CPU供电pg相连的三极管,改掉其上拉电阻4.72k为10M。
治疗过程:
杂牌板板号AP945C,775的cpu,82801GB的sb,
按迅维网老徐教的没复位维修思路,打开图纸里面任意一张945的图纸借鉴。

上U上内存之前先打值,即测量cpu电感和内存电感,未短路。
上电,没复位(诊断卡复位灯reset#常亮)
测量pci插槽的A15脚,无PCIRST#,测量pcie插槽的A11脚,无PLTRST#,说明SB未发出复位信号。接着找SB不发复位的原因
测量时钟,pcie插槽的A13/A14脚,0.35V左右的电压,时钟ok,
按照主板Intel的4系列时序,说明cpu供电正常,且供电芯片正常发出了pg
跑线,找pg是否送到了SB,上假负载,找pg(注意,由于忘记理论,导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上假负载,一表笔扎在PG上,一表笔夹着小铁刷,满主板跑,奇怪的是,只是在cpu旁边的一个地方能响!而且上面没有装任何元件。
继续用铁刷反复刷了多次,未果。
翻教材,VRMPWRGD经过几个三极管开启时钟,给了SB……
不应该啊!再仔细刷,是不是漏了什么,还专门去淘宝,找到同型号主板对比,那个未装元件的地方是否掉件了……
拿着教材去趟厕所,冷静了下,想了想时序,VRMPWRGD只是供电芯片发的,它有去过cpu吗?为什么假负载上面有个PG?
翻了几张主板的图纸,所有的VRMPWRGD都是桥内部的,和CPU并无关系,呵呵,呵呵,找到答案了,这个pg应该是CPUPWRGD,是我记错了。】
找cpu供电芯片PG脚,跑线

跑线发现cpu供电芯片发出的VR_PWRGD,转换成VRMPWRGD,一路去了时钟芯片作EN,另一路去了SB,图片中左边的三极管,b级电压0.8v,C级0.7V电压,导致右边的三极管也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拉低了VRMPWRGD。
跑线发现未连接其他电路,判定VR_PWRGD连接的三极管(图片中左边的)坏,断电,在线打值,发现左边的三极管BE级阻值6——短路了!
找料板,随便拆了个换上,ok,亮机。
反复测试了几次,结果正常,最后一次测试时,发现主板突然不复位了???

这次直接测量换上去的三极管BE级——又短了。
没急着更换,冷静想了想,为什么换一个会烧掉,是这个三极管性能不好,还是说新换上的三极管,其功率低了,应该找个功率大的三极管?
如果是后者,这得去哪里找,毕业后长时间没修机,也不知道哪种板哪个地方的三极管功率大。
根据欧姆定律,V/R=I,干脆把上拉5V的那个电阻的阻值加大,这样就可以人为降低后级输出的电流,即降低后级连接三极管的功率。
最后确定一下,此供电是否去了其他地方,把它电流变小了是否会影响其他电路。

看着光光的焊盘,确定其没去其他地方,此信号是5V经过R443,给坏掉的三极管Q36的C级做上拉,连接隔壁三极管Q37的b级,
正常状态下,只要让Q37截止,就可以让VRMPWRGD被3V上拉,而cpu发出的VR_PWRGD连接的Q36的b级只有0.8左右的电压,换MOS管还得另外拉电压,干脆,把cmos电路中,32.768的10M电阻换上来,把R443原电路上的472干掉,想想平时经过10MΩ电阻的是3.3V,其功率也不小了,这个办法应该可行。换了之后,亮机进BIOS,反复多次触发上电,ok

现在想想,就算换上的10M电阻坏掉,也只会让Q37的b级为0,照样是截止了Q37,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而是主板的设计者,用472电阻限流,真实够小气的。助人为乐,手有余香。请帮忙加分,谢谢看帖的各位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晰,最后一个三极管拆掉也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A:
三极管be级阻值短路可能与b级相连电容漏电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三极管换上反复烧毁原因与本身功率和控制级工作电流大小都有关系

网友A:
10兆欧电阻坏掉也是阻值变大,而这个数值就是开路状态,所以不用担心主板出现二次故障

网友B:
修主板修成这样应该很用心了,不错。要是我通常找大点或小点的去换,再烧可能找其它原因。
很好奇楼主用什么拆的三极管,不像用疯枪

网友:
楼主修得很用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主板修成这样应该很用心了,不错。要是我通常找大点或小点的去换,再烧可能找其它原因。
很好奇楼主用什 ...

风枪温度高,担心吹坏芯片,一般用烙铁给三极管几个脚加锡(高度与芯片厚度类似),再给烙铁单独加满锡,烙铁放上去,融化的锡相互接触,可以把三极管很快拆下来。或者用镊子,往上翘一边,加焊一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be级阻值短路可能与b级相连电容漏电也有一定关系

你是说,与b级相连接的电容若是有漏电,会导致电路分给三极管的b级的电流不够,由于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所以这样会使得三极管长期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久而久之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兆欧电阻坏掉也是阻值变大,而这个数值就是开路状态,所以不用担心主板出现二次故障

是的,等下去店里,上电测一下电压,看看其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温度高,担心吹坏芯片,一般用烙铁给三极管几个脚加锡(高度与芯片厚度类似),再给烙铁单独加满锡, ...

技术高,要不容易撬坏另一头的PCB的铜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与b级相连接的电容若是有漏电,会导致电路分给三极管的b级的电流不够,由于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 ...

也可以这么说吧

网友:
问题不大但分析的不错的

网友:
把Q37拆了省事

网友:
修好就行,VRMPG无法变成SYS_PWRGD的一个修复过程。

网友:
不错。标记下来收藏备用

网友:
pg在复位前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