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电脑 A1278--主板型号 802-2879-B,今天破了两个“处”

楼主(2017-01-09):
第一处

型号:苹果A1278
板号:802-2879-B
正面,反面图 4 5

故障:认不到WIFI
换了个新的WIFI卡,还是认不到,旧的WIFI卡测试供电对地短路,确定损坏。拆机仔细看主板发现主板有烧毁痕迹。看图1

点位图找到该位置为电感L3404,看图
图纸知道是WIFI的供电, 看图3

刮干净找个电感焊上去搞定 图6

附带一张进系统检测到WIFI的图片 7

第二处

移动电源(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就不写了,不喜欢帮别人打广告)
这个移动电源买的便宜,但是电量足,好用,就是跟砖头一样大,呵呵
有一天它突然坏掉了,拆开检查发现有个双P沟道的MOS坏掉了,型号 4935,后面找了个 4813 双P沟道的MOS管换上OK,图 8 9

一通百通,维修这个行业,很多东西没修过,但是上面的元器件是一样的,有很多人一接触到没遇到过的东西就不想去修,要知道,修来修去就是跟元器件在打交道而已。

可以请加一下分,谢谢各位大神,图纸我们基地里面有了,我就不上传了哦。

网友:
看得见的故障好修。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移动电源 都要 修啊  这么烂的  你都要要修也是不容易啊  你说修个苹果的烧无线电压的 就 很好啦

网友:
加分了   虽然修来修去就是跟元器件在打交道而已  但是找出坏的原件需要一定的理论和经验

网友:
看的见的故障 呵呵  安逸 捡到钱钱

网友:
楼主修苹果很厉害啊

网友(2020-02-18):
移动电源修不难修,关键是壳子难拆,很多胶水打死的,看到都不想动,没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