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系统怎么设置开机自动联网

楼主(2017-01-09):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电脑在开机之后,要自己手动进行宽带连接才可以进行联网,但是有些win8.1系统用户觉得很麻烦,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设置开机自动联网,这样就方便多了,要怎么操作呢?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Win8.1系统设置开机自动联网的方法吧。

推荐:win8.1系统win7zhijia.cn/win81/

  1、使用组合键进入“网络链接”窗口(Windows+R,然后输入ncpa.cpl,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2、在“网络链接”窗口,右单击自己的宽带链接,然后选“创建快捷方式”,单击提示窗口单击“是”,这时在桌面就有了快捷方式的图标;

  3、完成第二步之后,点击桌面的“这台电脑”,然后在地址栏上写上C:\ProgramData\Microsoft\Windows\Start Menu\Programs\StartUp  然后回车进入文件夹;

  4、把桌面刚才创建的网络链接快捷方式复制粘贴到第三步打开的文件夹里就可以了。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win8jc/win8_10271.html文章链接

网友:
也就是把宽带链接拉进开始 启动里面, 和XP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