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S,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7-01-09):
  拆机机器,拿出主板。没有进水的迹象,把COMS电池取出。自动上电,装上COMS电池以后不能开机。是什么问题了。请求帮助

网友:
装上CMOS电池是不是不触发,那你可以拔掉开关,手动触发下

网友:
M490也是这样  上次修好了  修的什么忘记了

网友:
按不触发的思路查待机条件。     自动上电电流多少?待机电流多少? 说清楚点。

网友:
不触发 查下 EC 桥的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