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PU供电上官烧坏不出CPU供电,电流0.26A

楼主(2017-01-09):
V470CPU供电上官烧坏不出CPU供电,电流0.26A

CPU供电芯片无开启驱动芯片的电压

其他供电全有!
不上CPU,电流0.2A,除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其它全有
上CPU,电流0.26A,除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其它全有
我想问一下,这个机器不上U是不是就不出CPU供电?????

网友:
cpu换过一个

网友:
烧成这样CPU很可能已经烧坏了

网友:
板都挖了大孔,可能有信号断了

网友:
都破了这么大的一个洞了,如果是我是没耐心修了!

网友:
CPU真亮堂,可以擦的再干净点么!~~!~

网友:
论坛上有一个方法,不安cpu也能出cpu供电,排除一下是不是cpu的事,还有铁管子也会造成不出供电

网友:
不好修了    烧成那样了换我的话  早就换板了

网友:
这款机烧上管CPU都坏的,不出电压,把CPU换驱动的那个芯片也要一起换,基本都会好的

网友:
看这个空,就知道板子废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上U就不出CPU供电

网友:
都挖空去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 不上U 就没有供电

网友:
svid不上u不出供电

网友:
主板都挖了一个洞了,还没放弃维修,精神可嘉!

网友:
这样飞场馆几天后就被烧了

网友:
烧管的把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你挖到其他信号线了吧  这要上U的  不上不出  s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