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耗电快

楼主(2017-01-09):
请大事们帮我看看是不是U2坏了14年5月购买的 机器以前发烫

网友:
开机电流多少待机电流又是多少?功能测过了没有

网友:
你先看待机电流是多少  待机的时候 是0-10MA的跳动这是正常的  如果大于这个电流就不正常了

网友:
看没开机 和开机后灭屏的电流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开机  待机 的电流都不知道 咋玩啊

网友:
开机直接跳200-300就是U2

网友:
一般为∪2损坏

网友:
联机吗?还有充电吗?手机还开机吗

网友:
联机功能都正常就是耗电快

网友:
要灭屏测试才准确。

网友:
怀疑是USB芯片坏的话,你可以试试还能能联机。

网友:
只看到电流表了!没有看到楼主加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电池换过没有啊

网友:
说下开机和锁屏时候的电流,大家帮你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