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1-09):
华为4A
手机
,手机屏幕和背面弄脏了,就沾水的布擦了擦,可能水份多了点,主板受潮了。
一开机就这样一直闪啊闪啊闪啊。我查了查百度,有说是屏坏了,可是还是能正常显示的;也有说是排线坏了,这个排线接触点我倒没有酒精清洗过;也有说是主板坏了……
上淘宝查了一下屏幕总成在一百多一点,主板贵一点。但是这个都不保险啊,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坏了。不想花冤枉钱。
请问应该怎么修呢?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2NDEyNDQ0NA==.html
手机

网友:
维修就是个技术活,你这进水就没有什么规律,一个一个的去试。

网友:
不想花冤枉钱 去维修店修一下就是了

网友:
只能排查。。。

网友:
你控干试试咯。

网友:
直接去电子市场 屏幕总成试下 正常就买 不行就不买了

网友:
这个视频是比较不错的哈,花心思了楼主

网友:
一个个代换呀 试试 先换屏

网友:
先打下显示接口上各信号值和屏供电。

网友:
烘干手机后故障消失了木有

网友:
先买一个总成换一下试试,买上运费险,不行的话就把屏给卖家退了就行了,我一般这样搞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屏也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A:
屏 显卡 屏线 都有可能
バ幸福De右岸
手机哪来的显卡不就是集成在手机的cpu芯片里吗?估计cpu问题不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 显卡 屏线 都有可能
手机哪来的显卡不就是集成在手机的cpu芯片里吗?估计cpu问题不大.

网友(2017-02-11):
只能买个替换测试 不行就退货

网友:
烤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