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GA-H81M-DS2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1-09):
故障 开机2秒掉电。更换一组小三级管 解决问题,  【之前有遇到刷BIOS 解决,】

网友:
开机2秒掉电不会再开,必须拔电 才可以触发  具体 看图片位置。  目前使用2星期没有返修

网友:
三极管导致VTT_EN开启不正常掉电?

网友:
开启总线供电的信号???

网友:
是个好的经验呀。

网友A:
重复发了一个,已经帮你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复发了一个,已经帮你删除

嗯 可能是网络卡了一次 谢谢

网友:
是个好的经验,VTT_EN触发不正常会掉电

网友:
手上有块Z87的等下去查查看

网友:
看你是开机掉电不会再开,必须拔电才触发。应该是检测电压出错或是小短主板保护了,最后怎么是个信号求解

网友:
不错。标记下来收藏备用

网友B:
请问LZ是三极管导致VTT_EN开启不正常掉电?

网友:
刚好有一块一样故障的一会试试

网友:
具体信号名没指出来 是个遗憾

网友:
好像是总线转电源管理芯片的芯片开启的三极管

网友(2017-07-08):
1155的板掉电是常发病了,动不动就掉,缺电压BIOS坏PG

网友:
是个好的经验,收藏备用。。。。。。。。。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什么信号??楼主能不能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是三极管导致VTT_EN开启不正常掉电?

技嘉的基本都是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