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硕A88XM-A 触发掉电APW8720B坏

楼主(2017-01-09):
故障:触发掉电 1秒   示波器抓电压发现内存供电无,APW8720B 锡链接的是个2R2电阻, 那个5脚UC 坏了  会没有3V电压 引起  不触发, 顺便一起发给大家了。

网友:
这5脚管子,应该是电压放大器

网友A:
那个3V电压是给IO的吗?

网友:
这个是5v转3v的吧

网友:
不错。标记下收藏备用

网友:
APW的芯片应该是DC转换用的

网友:
先 收藏备用了.

网友:
请问LZ 那个5脚IC 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3V电压是给IO的吗?

给IO   的

网友:
        APW720B   是  内存供电   PWM芯片!

网友:
没有发现示波器测量的波形图!!!

网友:
就是线性LDO转换模块,电源垃圾容易烧这个

网友:
给io提供待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