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V3L进壁虎炸机,不通电

楼主(2017-01-09):
板号715G4497-P06-000-001S,进壁虎炸机,不通电。经检测以下点位都烧坏,点位Q901开关管  P0765ATF,U901电源芯片  LD7576PS,U902 817光耦 1-2脚100R阻值,D907开关二极管  IN4148,R915 22R,R924 0.47R,R908 R911 10K 1206 5%,R913 1.0R 1206 5%,R907 10R 1206 5%,R923 220R 1206 5%,全部更换OK.

网友:
楼主,很详细嘛,学习了,+1.

网友:
你好空虚,直接做一块主板了

网友A:
楼主技术好,配件齐

网友:
烧的件不少啊!

网友B:
显示器中竟然能钻进壁虎,真不可思议。

网友C:
烧了这么多,还不如搞个模块上去,省时省力

网友:
要是我 早换通用板了

网友:
炸成这样   我也碰到过

网友:
见过壁虎干尸炸鸡的。被吓了一跳。

网友:
烧这么多还修啊  我直接换了  也没有那么多配件

网友:
好壁虎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好,配件齐

显示器维修好久了,所以配件比较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中竟然能钻进壁虎,真不可思议。

我都修过进壁虎、蟑螂,这不稀奇,只是你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了这么多,还不如搞个模块上去,省时省力

做维修技术员,尽量修好,实在搞不定才考虑换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维修好久了,所以配件比较齐全

d156mrb芯片有代换的吗

网友:
坏这么多。。要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壁虎估计够呛,这显示器的缝隙很大吗

网友:
这样的板子都直接改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