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Y0AMB6C0 电阻腐蚀 求图纸

楼主(2017-01-09):
接了一台 hp 11-d006tu 电板进水, 电阻被腐蚀了,开机触发0.2掉电, 在论坛搜了一圈没有图纸 ,那位大哥知道这个位置的电阻是多少阻值的吗?附上电阻腐蚀位置和板号图

网友A:
量下电阻端的电压 19v的话找个100k的 其他的话找个10k的  个人经验

网友:
找不到图纸的,有点位算不错了,某宝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电阻端的电压 19v的话找个100k的 其他的话找个10k的  个人经验

是我也会先尝试,反正也不会烧什么!

网友:
一个电阻有什么难的呀,看下反面接到什么元件呀,如果是芯片供电就搞个10欧的,如果是作为上拉的搞个10或100K的

网友:
图纸似乎没有 先上个100K 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