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另类维修

楼主(2017-01-09):
iPhone6 Plus 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另类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

  接修客户一台iPhone6 Plus故障机,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

  维修思路:

  刷机报错9主要是因为硬盘或者CPU断线引起的,通过判断R0316和R0317的阻值可以确定是硬盘导致报错还是CPU断线导致报错9,接下来测量两个电阻阻值。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1

  实际测得R0316的阻值变为700多,很明显不正常,正常阻值为480左右,通过阻值的测量可以确定是CPU断线导致刷机报错9,白苹果无限重启。

  维修过程:

  传统的维修方法都是拆开CPU,从CPU的AP31脚和AR31脚分别飞线到R0317和R0316,然后重装CPU,这种方法的弊病很多,下面介绍的这种方法既节省了时间成本,也把风险降低到非常低,通过新方法修复CPU断线刷机报错9故障成功率很高。

  首先利用打磨机直接从CPU的AP31脚和AR31脚位置直接打磨,打磨出通AP31和AR31的点然后直接飞线到R0317和R0316。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2

  R0317通CPU的AP31脚: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3

  R0316通CPU的AR31脚: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4

  打磨完成后,飞好线并涂上绿油绝缘。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5

  飞线完成后的R0317和R0317: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6

  飞线完成后,测量R0316和R0317结果都变为480多。

  接下来开始刷机。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7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8

  刷机完成页面。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9

  刷机完成,手机又复活了,WiFi测试正常,测试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 Plus开机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报错9维修 图10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123-1.html
  白苹果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6-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请问LZ如果itunes能认到机子型号,但序列号不可用,是不是说明没读到硬盘上的序列号,肯定不能刷机成功?

网友:
这都是人才啊~~这个手工要求高!

网友:
意思是说R0316和R0317阻值正常的情况下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R0316和R0317阻值正常的情况下就是硬盘问题?  同问楼主??

网友A:
哈哈  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了

网友:
是总线信号吗上面

网友:
怎么知道打磨的点那么精准。研究头cpu的位置了。打磨机一般买不起。

网友:
挖洞技术太精美啦。

网友:
可惜是转载的帖子。不然给你加分啦。

网友B:
我也打磨了了,结果主板一上一下,估计上盖给弄坏了,不知道你打磨成什么样子了呢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虽然是转载,不过这技术了得,出自大神之手。

网友:
太牛了,楼主又把cpu扣掉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磨了了,结果主板一上一下,估计上盖给弄坏了,不知道你打磨成什么样子了呢

不是打磨的  你不要听他扯淡  刀刮的 慢慢刮 他刮刀上盖就没下图了  关键的AP31 和AR31 位置他都不敢露出来。搞的这技术跟多牛逼似的,,,,

网友:
牛人无处不在

网友:
这才是高超手机维修技术

网友:
6s 未知错误6有解决办法吗?求助。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对刷机报错9的机器有反应吧,对有些机器也是不行的吧

网友(2017-05-09):
引用 网友A:
哈哈 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了
我看过更另类的维修是, 量好CPU 下面点的距离,用尖细刀插进去,就是量好的距离,然后再飞线插进去。。 CPU外观也没有个坑。。。

网友(2019-09-15):
苹果开机报错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358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