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7g 亮机10秒掉电

楼主(2017-01-09):
刷南桥bios 一样  发现风扇开机不转换风扇后正常

网友A:
ME,合成一个BIOS吧。

网友:
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CPU座旁边的温控芯片,着重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合成一个BIOS吧。

看帖 换风扇楼主已经解决

网友:
楼主是不是显示报错了啊

网友:
原来是温度过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