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451L 闪屏

楼主(2017-01-09):
不接电源的情况下  电池电量只要低于30%就会闪屏   遇到两台了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是灯条升压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灯条升压芯片问题

老大 你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吧

网友:
看看背光开启跟亮度调节还有屏上19v

网友B:
屏上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换了屏 也是一样的情况
我只有订个电池换上试试   有电源 或者 电池电量在30%以上都是正常的  单独用电池  只要电量 低于30% 就开始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