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红米note开机不充电不连机,关机状态插数据线不断重启

楼主(2017-01-09):
红米note开机不充电不连机,关机状态插数据线不断重启,刚插数据线时有0.47左右电流,电脑提示usb不能识别。充电ic1360换了新的问题依旧,在此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帮你顶顶,希望能被大神看见。

网友A:
先修充电管理电路吧

网友A:
下份图纸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份图纸来分析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充电管理电路吧

谢谢。充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USB附件检测信号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附件检测信号查一下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楼主手机今天修好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