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330短路后,自动加电再掉电,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7-01-09):
DELL E6330的机器 机器短路 检测后发现PQ400和PQ401短路。换掉后再量,没有短路了。插电源,自动加电到0.66,大概8 9 秒后掉电到0.13.期间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电感电压PL400  1.05V   PL10 1.05V ,CPU电感电压3个1.1V  内存电感电压PL27  1.5V,只有PL15 集成显卡的电感 没有电压,请教一下各位 有没有可能是BIOS坏了? DELL

网友:
还有机器不停重启  0.13-0.66-0.13-0.66不停重复

网友:
怀疑BIOS直接干了再说管它那么多

网友:
刷过了   没起作用。 还是短路问题。

网友(2017-02-10):
楼主有修好不,我的机器也是你这个问题

网友(2020-09-22):
E6330  也碰到一台,正在使用中 突然花屏,然后就是  900ma电流就立马掉电  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