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 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7-01-09):
今天接一台K53SV 不触发,待机0.01,正常应该为0.03,有没有通病?

网友A:
测没短路,电压都正常的话,刷BIOS秒杀,不谢,我是雷锋!

网友:
不查下就找通病……   ASUS的多排阻问题 找下吧

网友:
楼主条件都不查就找通病

网友:
起码也查一下基本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没短路,电压都正常的话,刷BIOS秒杀,不谢,我是雷锋!

这个电压够测一小会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