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2.0

楼主(2017-01-09):
GA-B75M-d3v 2.0
故障:点不亮

处理:刷BIOS. 注意:一时失足,给自己挖了个洞!!
刷了 B75-D3V的BIOS,注意少了个M

刷完后第一次通电. 再点,待机灯不亮.
由于没注意到少了个M. 查Q58 P_EN信号高电压.正常DEP_SLP通过小三管控制,
图纸发现是IO 8620E 46脚发出的.

在基地查了下相关板的情况,内存为个电阻是通病.236几乎对地.  阻值0.005   这里一个注意点.
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花了三个小时,最后还是发现了BIOS选错了.

网友:
那这板子到底是修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
刷回正确版本,OK了

网友:
总结一下: 1 刷错BIOS 会导致待机灯不亮,比较少见.   2 这个板3.3V对地阻值0.005正常.

网友:
刷错BIOS,内存阻值对地???

网友:
好事多磨!

网友:
236 对地0.005? 不会吧。  这不是SPD么。

网友:
自己给自己挖个坑 ,

网友:
工作需认真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块板子,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都是BIOS坏

网友:
楼主最后还是发现了,不然可有的弄了

网友:
刷错了BIOS,应当与之前的现象不一样,所以应当再找,

网友:
台板待机对地阻值这么低也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