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大短路

楼主(2017-01-09):
朋友的手机、刚开始的时候开机触摸完全不灵、我假焊了触摸芯片、故障修复了、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暗屏的故障、有放一会可能还好使、后来我重置了触摸芯片、触摸完全不灵了、我又换了触摸芯片、完了 大短路了、
我摘掉了电源、然后烧鸡大法、没有发现有发烫的芯片啊!
急急急。。。。。。。。。。。大神推荐思路!

网友:
你先把触摸芯片取下来 看还短路不     我看你这触摸不灵  应该是触摸芯片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点的问题吧

网友:
你就动过触摸芯片大短的   还是整触摸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取触摸芯片  看看短不 要是不短  测量触摸芯片的对地阻值

网友:
查查你动过的地方和动过的周围和背面

网友:
烧鸡需要很高的电流才可以。

网友:
难搞,看不明白,要有机器测下才行

网友(2017-10-26):
这个情况嘛,肯定要拆芯片了了啥,大电流肯定是电源供电线路直接对地了,这个一般烧不出来的

网友:
看 看 反 面 的 灯 控 升 压 吧!!!

网友:
大短路是不是电池座那边啊,那边短路烧鸡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把触摸芯片去掉 看下是那路供电短路引起的短路?不行加大电流

网友:
烧机发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