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7110 not on

楼主(2017-01-09):
DELL N7110 DA0R03MB6E1 not getting on 3.3v 19v 5v coming normally..

网友A:
看下3,.3的产生条件 ,后级是否有短路等  应该能看懂吧

网友:
这几个意思,翻译成中文再发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3,.3的产生条件 ,后级是否有短路等  应该能看懂吧

Look at the 3,.3 production conditions, whether there is a short circuit should be able to read it

网友:
你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