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80不开机

楼主(2017-01-09):
主板进水  现在上电2.0安  没思路了  哎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的部位。。看是不是 有微小的腐蚀没发现

网友:
实地的应该有思路啊  是裸板到2A还是什么  具体分析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三五伏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都是修5A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