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V-4.1进水时

楼主(2017-01-09):
进水机器。

    机器拿到手,待机电流0.1,当时以为是短路,查了一圈发现是独显供电出来了.也就是待机时就产生了显卡供电.并且机器也不能触发.查了一下显卡供电芯片的EN信号也产生了.这个信号是由PCH产生的HM55.不解,不应该这样的,待机怎么会出显卡供电呢?怎么会出显卡供电EN信号呢?
    接着,不管它,先找不触发原因.待机供电正常了.那么查EC待机供电正常,125脚触发脚3V,按开关有跳变.EC复位3V,晶振两脚有电压,但是感觉不正常,两脚电压基本一样.示波器打一下,没波形.换晶振,电容,EC.后仍然不行.但是在取下EC后,发现,待机时显卡供电没了,供电EN信号也没了.当时以为就是EC坏了,换了全新还是一样.修到这里停了.修不出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还需怎么查了.就
    换思路和故障点.前面说到待机时就出了显卡供电.但是拆掉EC就正常了,换新EC又出来了.并且也是不触发,因为机器是进水机,怀疑是不是板层有短路,或者是某个IC内部有串电引起的,并且影响了触发电路.接着就开始拆,先拆显卡再拆PCH,当把PCH拆掉后正常了.待机电流0.006.但还是不触发.
    现在重点看EC这块,现在待机什么都正常,EC的待机供电,复位,LID,都正常,就是32。768晶振不起振,有电压而无波形。换了晶振,电容,EC。请
帮忙给分析一下。上面的图就是已经拆掉显卡和PCH后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最难修了

网友:
BIOS 有问题 会引起显卡供电先出来、

网友A:
你拆了PCH 没装上去肯定不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了PCH 没装上去肯定不能触发了

恩,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要修出EC的32.768起振

网友: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修,如果修出了EC晶振起振,再装PCH。看看触发是否正常了。现在我就是装个新的上去,也还是一样。

网友:
修好了  可能要刷bios

网友:
找别人借了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对照测量,都没发现问题,我这片EC 晶振死活都不起振。
当EC得到待机电压后,就应该起振的啊。

网友:
ec的后缀一样吗

网友:
后缀一样,特意仔细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