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被摔过,开机进程每次前进一点,最后能进系统,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不能启动....

楼主(2017-01-09):
手机被摔过,开机进程每次前进一点,最后能进系统,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不能启动摄像头,否则重启。请问是什么问题?
还有,换的屏幕触摸屏失灵,可否更换原装控制芯片解决。新手,修坏机器了,修不好要赔钱,请大神们帮帮忙咯!感激不尽!

网友A:
机器是什么型号啊 实在修不出来可以联系迅维快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什么型号啊 实在修不出来可以联系迅维快修

ZUK Z2PRO 新手机不好找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UK Z2PRO 新手机不好找资料

无资料 不好修 尽力找出短路位置吧

网友C:
手机没有一定的功底还是别动的好   摄像头电路有问题   触摸的话  在换个屏 不行就查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资料 不好修 尽力找出短路位置吧

谢谢亲  昨天拆下来光主板开机,不小心按住一块芯片,居然好了。芯片松了。。。。。:L:L:L拿回家整的,没看清是哪个芯片,心里有底了,慢慢再给他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没有一定的功底还是别动的好   摄像头电路有问题   触摸的话  在换个屏 不行就查主板

嗯嗯,要生活咯嘛。还是要在实践中学习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换件,遇到难点的问题,也顺便学习下重要了。: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