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这个电路是怎么运作的?

楼主(2017-01-09):
那个中间有二极管的元件,实物上写:431L。 431好像印象中是,稳压器。我是靠书上的印象的。所以,不深刻。遇到这个主板后,看了下图。我也晕了。拿这个图来说。上面是个mos管。g级电压是5v,d级是19v。我没看图纸的时候,以为找到问题了。这个mos管发热,g级电压5v,无脑的想是个p管。所以,s就因该19v,而不是3v。打开图纸一看,是我想多了。可如果,g级按照我实际测量的5v的话,这个管子是N管。要高于他才会完全导通啊。就算不完全导通的话,起码G级电压5v太低了。是无法导通的啊。为啥后面还有电压呢。。。然后这个红圈中的有个二极管样子的元件,是怎么呢。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
看不懂,不能下猜测。这里求教下。谢谢。G级要低于D,这个管子要截止啊。那么,就是说,这3va0不是这里产生,也不说过去啊。图纸就这么写的。

插头的19v电压过来,经过电阻加载到,先算是稳压器的2脚吧。一脚接地,可稳压器的1脚后面是怎么来的电压的呢?就算稳压器,也因该要有供电的啊。嗯,我想不明白了,请教下,谢谢。

网友:
还有,上次说到的 do not stuff,妹妹的,实际上是不要不装的意思啊。你看我这个图,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个不装的。

网友:
这些元件都没有安装

网友A:
如果安装的话,这个是一个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
都没有装呀

网友B:
G大于D还是大于S才会导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安装的话,这个是一个线性稳压电路

这里会发烫,然后,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个是晶闸管吧

网友:
图纸怎么都显示没安装.........如果实物有安装并且发热,可以把下面的PJP5400断开看看还发热不。

网友:
也有叫可控硅的,工作方式忘了

网友:
但,其实,我最想说的是,LZ你灌水的功夫真是一流

网友:
是可控硅,具体工作要看一下书了

网友:
不清楚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G大于D还是大于S才会导通呢?

g大于s4.5才完全导通

网友:
我看了也跟着昏了!!!

网友C:
这是N管,G极高于S极2V左右就能开启了。正常状态下输出S极3.3V,那G极不就是5V多吗?

网友:
do not stuff是不要的意思,不是不能不要

网友:
431L是一个精密的三端稳压器,它的ref电压是1.25V(431是2.5V),也就是当ref电压大于1.25V时431L的内部稳压二极管会反向击穿把多余的电压释放到地控制MOS管的导通状态,直到MOS管后极的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REF电压稳定在1.25V。所以最后达到稳压的作用。

网友D:
这个MOS管肯定会发热的,把高电压降到3.3V属于大功率MOS管,只要输出3.3V么问题就会坏

网友:
楼主这只是一个19V变3V的稳压电路。这是以我的经验来看的。工作原理是PR5407作为启动电阻,使MOS管导通,这样TL431的1脚有了取样电压,然后从2脚输出电压到MOS管的G极,使它的S极稳定稳定输出3V电压。

网友:
这里没有一个是必需装的,我觉得你如果觉得有问题,直接搞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N管,G极高于S极2V左右就能开启了。正常状态下输出S极3.3V,那G极不就是5V多吗?

我看到这些管子就想到了保护隔离。就想到了n管,s级要过去的话,就会小于g级,g级就应该20多v。否则,管子会不通。会截止。却忽略了这个,4.7v是门限,完全打开。g大于s在门限范围内,管子也会是导通的,只不过导通能力多少的问题。微笑,微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MOS管肯定会发热的,把高电压降到3.3V属于大功率MOS管,只要输出3.3V么问题就会坏

谢谢,这个因为是大功率,所以导致发热。谢谢了。这下我没有疑问了。三克油,外瑞玛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