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版号la-9331p 开机七声报警 二修机

楼主(2017-01-09):
外星人  版号la-9331p  开机七声报警   二修机   拆机  发现主板上桥  换过  其他没看到什么    上BGA拆装台  发现到有铅温度  桥就可以动了  一定是植球   装的   好不好先换一个桥   换完故障一样  主板上的电压都有后发现开机后   再关机   10秒以上也不能关   想是EC有问题  EC是kb9012  有程式   拆下  先读出看看   再刷进   经验 好多bios是读出来再刷进去就好了 果然  屏亮了  灰屏  什么问题啊   拆屏   发现屏也被拆过  插插屏线  好了

网友:
Alienware 17  四代U

网友:
加个分。学到1个经验

网友:
你这干嘛啊,

网友:
重写 EC程序解决 ? 可以附上读出的EC程序的 给你加分

网友:
LZ意思是说将EC里面的资料读出来再写回去就好??

网友:
一起也是遇到过一个联想的不定时掉电  下了个EC的程序刷上不亮  再把原来的刷上就神奇般的不掉了  也搞不懂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
学到了 这招

网友:
楼主简短三言两语,学到了很多!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直达病灶,佩服

网友A:
请教一下换桥候电压就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换桥候电压就出来了吗?

没换电压是有的  CPU电压是1.7  因为是二修的   看桥被别人换了    有是植球的   所以换个新的

网友:
如果把EC BIOS一起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高手你太牛了

网友:
一看就是没有分了,随便发的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楼主编程器型号发一下,什么神器能编写E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