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 V3000 掉电,版号:NM-361

楼主(2017-01-09):
联想 小新 V3000 掉电,版号:NM-361.
这个机器原来进水,现在开机0.4A 左右掉电,加热U,可以显示,跪求各位大师,解救我吧 ?
开机掉电瞬间 PL9 电感上有1.8V 左右的电压,瞬间掉电。
加热U,这个电感上面1.5V 左右,亮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V3000 I7 ACLU3 ACLU4 NM-A361 REV 1.0 UC3.rar

网友:
楼主附件上传的是什么?图还是BIOS?

网友:
这个得用示波器比较准确。掉电瞬间测量一下看看上下管有没有波形。进水机的话看看CPU主芯片附近电容电阻,看看有没有明显的腐蚀了。你有没有考过板子?

网友:
我上传的图纸,CPU周围没有腐蚀,就触摸按键周围进水,这个CPU开机瞬间1.8V吗?我加热正常亮机时,电压是1.3V左右,明天我开机抓一下上下管波形,我想有电压,波形肯定有!

网友:
大家注意楼主上传的是BIOS不是图纸

网友:
CPU虚汗了吗

网友A:
借鉴图纸,么有找到原机图纸

联想V3000 _NM-A361.rar

网友:
cpu虚焊 加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鉴图纸,么有找到原机图纸

现在现象是加热CPU 一体,旁边南桥就开机显示,不加热就0.4A 掉电,有没有哪位大师指点一下,可以付报酬,支付宝转账

网友B:
1.7v cpu没有发出svid,1.5正常亮机电压,看u条件有没满足或者加焊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7v cpu没有发出svid,1.5正常亮机电压,看u条件有没满足或者加焊下试试

我加热CPU 还是掉电,加热南桥,触发后电流马上0.6A 多,亮机了,而且亮机后马上关机 重开,还是0.4 掉电,大师 指点我一下,加焊这个U 风险太大了,

网友:
图纸已保存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加热CPU 还是掉电,加热南桥,触发后电流马上0.6A 多,亮机了,而且亮机后马上关机 重开,还是0.4 掉电 ...

开机瞬间 CPU供电81101的 3 4 5脚都有波形,SVID 是不是正常了  ?

网友:
没有理我这样的小白啊

网友:
加焊一下好了??

网友:
严重怀疑CPU虚焊

网友:
进水真的好麻烦

网友:
一体u没桥吧

网友:
你加焊的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