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大法修复T221WD屏绑电路

楼主(2017-01-09):
接修一台22寸液晶屏,故障,开机指示灯亮,没任何画面无背光。拆机检查驱动板各供电正常,屏供电为0V,为了快速解决,找了个通用驱动板连上测试,屏供电仍然为0V。排除驱动板,拔下屏线,测驱动板上屏供电接口有5V。看来问题在屏电路上面,断电打值屏接口,对地为0.测保险正常,屏供电屏供电几个滤波电容拆了还是不行。拆除屏供电旁稳压管1117,还是不行,再拆除升压IC,不再短路。补下电容,补上1117.接上屏线,不再短路。于是乎想起了迅维黄老师讲过的移花接木废物利用大法。如下图。不多说,结果再如下图。修复收工。感谢黄老师,感谢迅维。

网友:
上传的图片为什么不显示呢

网友:
话说你的图呢楼主,?

网友:
楼主你的图被偷了吗

网友:
是不是用别的屏的电路板改了供电块

网友A:
图呢?没图可不算哈

网友:
说好的高清无码的图片呢

网友:
看不到图,不显示

网友:
补发图片,不好意思,我发贴时发了好多次都发不上去

网友B:
换上的逻辑板不好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的逻辑板不好放吧

固定好,做好绝缘就没事了。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么搞 真实  牛

网友:
这个 绝对的 高清并且无码   不过还好补上了

网友C:
就飞4根线就可以啊??

网友:
图确定高清看的清楚

网友:
这样都行。重来没这样试过。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下次碰到一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飞4根线就可以啊??

这个是缺少屏绑电路供电的,用的一个废屏的屏绑电路,供电还能解决一下,不是供电的问题那基本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飞4根线就可以啊??

这个是缺少屏绑电路供电的,用的一个废屏的屏绑电路,供电还能解决一下,不是供电的问题那基本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没图可不算哈

发贴时上传了图片的,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问了同学说可能图片太大了,处理了一下才补发在后面。

网友D:
一样的屏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屏逻辑板?

不需要完全一样,屏大小差不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