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花屏怎么修显卡

楼主(2017-01-09):
小米4花屏,判断是显卡虚焊问题。这情况应该怎么修?

网友:
直接加焊CPU啊

网友A:
加焊了没用,现在确信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了没用,现在确信是屏问题。

屏幕的问题?那直接换总成吗

网友:
手机GPU直接集成在CPU里,花屏不是排线就是屏自身。

网友:
可先打下屏二极体值

网友:
楼主维修应该先简后难,少走弯路。

网友:
换屏排除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B(2017-03-03):
显示座的问题。给你扣坏了。换个座子就好了。

网友:
手机GPU直接集成在CPU里,花屏不是排线就是屏自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座的问题。给你扣坏了。换个座子就好了。

反正不是座子坏了就是屏幕和排线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先换屏啊

网友:
恩,这个是一般步骤了,如果换屏幕还不行的话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不行再换个屏座子,再不行就别搞了

网友C:
依次排除 连接座,排线,屏,最后排除CPU问题

网友:
小米4有个通病,就是显示坐子。先换屏试试,不行再换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次排除 连接座,排线,屏,最后排除CPU问题

讲道理这个方法很对。。

网友:
先易后难啊,先确定是不是屏本身,再者就是屏扣,排线,不行再考虑CPU,另外,手机维修术语不叫显卡

网友:
据说小米4显示屏座很容易坏呀

网友:
手机的显卡也就是GPU集成在CPU里的,干吧

网友:
小米4的显示座子质量很差,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排插,问题最多在那里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吧。也不给个答复。分享下经验。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