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哪位大兄弟帮忙指点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1-09):
(图片)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去看黄老师讲的基础视频就会懂的。

网友B:
还是建议新手去看看书吧。国外的教程比较好。
这个电路就是2.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电压,输入运算放大器的3脚 。运放的1脚输出一个高电平电压,使Q24导通。运放的2脚反馈输入。就是调整1脚的电压使其Q24的S极的电压是我们想要的。很早以前修台板抬高内存供电使其运行更稳定。就在3脚和2脚的电阻上动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去看黄老师讲的基础视频就会懂的。

好的,我去看看视频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新手去看看书吧。国外的教程比较好。
这个电路就是2.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电压,输入运算放 ...

小白看不太懂反馈的这一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白看不太懂反馈的这一路

简单的说吧,3脚进多少v电压,2脚就应该是多少v,至于mos管g极电压怎么调节的,我们万用表也测量不到变化的过程,就不要管了,只要s极输出和比较器的3脚电压一样,正常就好的,说明没故障查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吧,3脚进多少v电压,2脚就应该是多少v,至于mos管g极电压怎么调节的,我们万用表也测量不到变化 ...

多谢,你说的我貌似懂了,不过弱弱的问一句这是一个运放吧,那它2、3脚电压一样的话不是输出低电平吗,那1脚就低了,MOS管就不导通了……

网友:
2、3脚不是输出低电平,是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你说的我貌似懂了,不过弱弱的问一句这是一个运放吧,那它2、3脚电压一样的话不是输出低电平吗,那 ...

过程的话 应该是2脚与3脚比较,3脚是基准脚,正>负  1脚输出高电平,  当负>正   1脚与11脚接通, 实际上过程很快,2脚电压应该在1.7X - 1.8X跳变 ,过程很快  我们的万用表测量不到,呵呵 ,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无所谓反正我们也不是搞电子电路研发的,只要知道VCC1.8  是多少  V  计算出来,测量出来 ,哪不对修哪 具体 的 ,你需要查资料  ,我也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程的话 应该是2脚与3脚比较,3脚是基准脚,正>负  1脚输出高电平,  当负>正   1脚与11脚接通, 实际上 ...

这么一说我理解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