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风扇不转求助,风扇换过

楼主(2017-01-09):
A1502 风扇不转求助,风扇换过。13年的机器,来的时候进水风扇狂转,到输入密码处就掉电了,拆开一看进水了,触摸板腐蚀稍重,风扇转处有进水,脑袋一抽全拆了,翻过来一看主板背面又没进水,早知道就不全拆了,处理好腐蚀后不掉电了,但就是风扇不转了,有遇到过的没有啊亲们

网友:
查下 风扇相关电路

网友:
查下风扇的线路,不是不还有掉件的

网友:
仔细查找过后确定相关线路没问题,没断线,后来看了两个小时的连续剧终于开转了,哎,苹果系统就是不发烫,主要是客户的机器没安装WINDOWS系统,他用的是苹果里面虚拟的一个WINDOWS系统在用,,,,,

网友:
各位亲们,怎么把求助中的贴子改为已解决啊?

网友:
开机后风扇是不是要等一会才转?

网友:
逗不逗,所有本都是这样的热了才转

网友:
我手上有台也是这样,果然是开机不转的,用鲁大师测上一百度才转,差点搞死人。

网友:
进水的比较麻烦啊

网友:
还不知道这么回事,先记下来